富士通的机器 网卡 1394 驱动显示感叹号

楼主(2010-01-19):
富士通的机器 开始是加电无显示 压南桥有点变化 后来加焊了南桥
开机可以显示 可以进系统了 但是 好像网络设备方面不行 网卡和1394驱动都有感叹号
开始想加焊了南桥 估计南桥几率大点 所以重做了南桥 情况一样
后来又换了一个全新的南桥 也是一样
现在没辙了
请教下大家
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什么其他原因?
原因

网友:
补充:南桥是82801DBM的
应该不可能是网卡的问题吧

网友A:
你要重新装一下驱动程序试试,要先软后硬呀,不装驱动在换钱太麻烦还不一定能搞好呀。

网友:
我遇过同样的问题,换了南桥随近的小电阻,就换定了,也是富士通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你的网卡是好的吧!

网友:
是不是MAC地址出了问题啊。再查查南桥到网卡之间的电路吧

网友:
等我再查查南桥附近的小东东 就是有点麻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