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压板原理

楼主(2010-01-19):
作用:把主板提供的低压直流电转变成450至2000V的高压交流电从而把灯管点亮。高压板的直流供电电压有5V(东芝)、12V、16V(IBM DELL)、19 V(东芝DELL)、20V等。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1、 供电。一般在供电处都接有供电保险。2、地线。3、 显卡送来的开启信号。正常工作电压:3.3V──5V。4、亮度调节信号。正常工作电压:3.3V──5V。 其实要点亮灯管只需具备前三个条件即可。在实际维修中,修理高压板除了简单的元器件如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损坏可以更换以外,其它元件即使找到了故障点也可能因没有配件更 换而无法修理,所以,因高压板损坏而产生的故障,建议直接更换高压板。换高压板应注意:1、 高压板的供电电压就和原高压板的电压一样。2、 新高压板的大小应能放进原高压板的位置。 改装高压板:1、 测客户机高压供电保险处的供电电压。2、找到客户机高压板的亮度信号线。调节亮度开关(FN+ ),电压随之变化的是亮度信号线。3、 找到开启信号线。在亮度信号线上或下一根,电压为3?5V的是信号开启线。4、找一个供电、大小和客户机高压板相似的OEM高压板。5、 找出代换高压板的供电线和地线,并接上外接可调电源。6、 用3.3V电池去碰触剩下的线,能够点亮灯管的是开启信号线,另一根就是亮度调节线。7、把客户机高压板上供电、地线、二根信号线和代换高压板上线一一对应焊上,通电开机就可以测试。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以后多发些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