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16c电压正常,无时钟和复位,求思路

楼主(2010-01-19):
这个板子来到我这显卡已经被动过了
不插cpu电流0.4,插上cpu猛窜到1a以上然后迅速掉电
用minipci诊断卡测试发现只有3.3v,没有时钟和复位,我是把cpu拿下来看的时钟,不知有没有做错,因为安cpu老掉电
目前没有可替换的cpu,另外时钟芯片型号是ics950819AGLF,资料没找到
于是开始测电压,从5v,3v一直测到cpu发现没有什么异常,只有一个电感电压在不断变化,跑了下发现是充电电路的那个电感
找个别的板子看看也是变化不断,感觉这个正常
于是开始测时钟,3.3v,2.5v到位,周围的小电阻很多都有1.3-1.6的电压,给我感觉已经工作,由于没资料找不到pci_stp和cpu_stp,pd#和pg#也没找到
思路就此卡住了,试着加焊了一次南桥故障依旧
另外时钟工作和北桥有什么关系么?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条件从北桥出来的,我还不太想杀北桥

网友:
时钟的产生和北桥无关,查供电是否全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答,北桥旁边有一个电感,在触发之前就有将近5v的电压,请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