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82855GM有没有缺陷呀,换几个都不行

楼主(2010-01-19):
DELL D500的本本,原插电自动触发,电流到0.4A,点不亮,手压北桥能亮,判北桥虚焊加焊一下,效果不好,拆下重植球,装上不自动触发了,亮了一次,但很快死机,关了再也点不亮,且触发后自动掉电重换了一个新的,换之前,测北桥上电容均无短路的,没想到装上后(没通电)北桥上电容竟短路了,这个桥很好做,应该不是做的问题,拆下后发现主板不短了,北桥芯片短路,这个芯片做之前可是正常的呀,想不通,找出以前换下的同型号的北桥芯片RG82855GM,发现有4个均是上面的某个电容短路,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这种芯片有缺陷呀,请大家讨论下。这个是有铅的主板,我用的温度是205度,应该温度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你的这个问题,我近些日子也遇到了,我仔细分析了下:一般拆旧板上的成功的可能性特别大,发的几个新的,没有一个能成功的,不知为什么。

网友:
我也是买了几个了,总是装上去掉电(不过内存)我买的就是旧板上的测试的!找不到原因

网友:
楼主的,建议你们在上BGA前把桥放进烤箱里烤两天,这样做桥就不易燃了

网友:
这种北桥容易焊短路了的你要注意上部的温度多提高下面的温度来做

网友:
我做的东芝A50也是换了几个RG82855都是在外面测试是好的。装上后就短路了。把上加热调低到160度慢慢加热才弄好。这芯片真的怕热

网友:
看来做855GM的时候,上面温度一定要控制好,我是在最后一段,下面比上面高15度。

网友:
大家用的都是什么温度呢?看来我的温度有问题,我用的是:芯片上面的最高温是205度,下面的温度是170,这个是有铅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说“我是在最后一段,下面比上面高15度”,是下面比上面高?还是上面比下面高?上面和下面温度各是多少呢?

网友:
我也有深有体会,这桥非常怕热。我的办法降温,减慢加热速度,增加加热时间。

网友:
都与到很多次了 估计还是温度高了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还是先把桥烤一下才好

网友:
烤是有用!但对855GM烤再久也是死,重点是温度超过190就短路

网友:
无铅的芯片熔点高,含铅的熔点低,做BGA还有拿桥的时候注意芯片是不是含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