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 19W80PS

楼主(2010-01-19):
上电就烧保险,求个维修思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堆或者是开关管有故障,仔细检查一下桥堆周围的元器件。

网友:
上电就烧仔细检察桥块前面电路

网友:
要先排除整流桥的短路

网友:
上电烧保险的故障是开关电源有短路,这个短路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的

网友:
桥堆,开关管先测试一下有没有短路
保险不会无缘无故就烧的

网友:
检查桥堆,压敏电阻,大电容,开关管,电源I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