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本本烧的

楼主(2010-01-19):
看看这本本烧的 短路好几处

网友:
好像是电容内部短路烧的

网友:
应该可以恢复的 看上去少的厉害 其实都是大点的管子 没有那么严重

网友:
慢慢处理 烧的还好 不是无法修复的地步

网友:
应该可以修复的,把烧断的线一根根飞好它,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板子应该不会完全烧掉的 还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碰到过一个NEC小本,迅驰一代的。。把19V电容全拆掉还短路,强行上电。火光一闪,板子烧了一个洞

网友:
有名的垃圾板nec产

网友:
NEC的板子不都是MSI做的吗? 最近收到一板子和lz的差不多 4422都烧化了, 6260击穿

网友:
nec 迅驰的很多都烧个洞,我遇到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