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0M加电不亮搁置很久可以亮机但软关机后又加电不亮

楼主(2010-01-19):
联想旭日C460M,板号:LA-3781P。故障现象:能亮机时一切正常,可以软件重启操作系统;但不能软件关机。哪怕刚进系统就选择关闭计算机,再次开机就是加电不亮了。客户反映拔掉电源电池搁置很久(第二天)再开机又能亮了。接手时机器能亮 的确是软件关机后再开机就加电不亮。手头没有这种MINI_PCI-E测试卡。拆机裸板测试:待机电流15毫安,可以触发,触发后电流400毫安,CPU供电1.0V,板子上3.3V,5V,1.8V正常,内存供电正常.CPU、北桥有温度不太烫,液晶以及外接都没显示。14.318晶振两端电压约1.56和1.52V .但旁边一个12M晶振一段1.82V另一端0V 此12M晶振通向读卡器控制芯片.上假负载测CPU时钟一个0.77V另一个0.1V 加焊时钟芯片更换14.318无果.加焊大电感和CPU供电芯片无效.没有明显的短路异常.  特向网友求助思路和经验。

这是集成显卡的。按压北桥南桥均不能亮。电流裸板只能上到0.4A或0.5A左右

网友: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子么 正烦恼呢

网友:
放到第二天早上不上硬盘裸板开机,果真亮机了.电流开机后跳变0.4-0.54-0.84A亮机。实测CPU电压1.0V。CPU时钟电压为0.33和0.28V。其他电压都和不亮时类似.高压板亮机控制信号3.3V出来了(不亮是没有)那个12M晶振与此故障无关(亮机时也是一侧1.8V一侧0V)。时钟芯片封装特殊型号标识为SLG8LP465V(CPU的时钟信号直通此芯片)。手头无此芯片无法更换试试。强制关机后再开机不亮,电流0.4A。CPU时钟一个0.77V一个0.1V。判断CPU没有正常工作。但不知是啥原因造成的。急急!请教高手指点.CPU没有工作,.供电正常 时钟不对 除了时钟芯片本身(手头没有啊)还可能是啥原因呢 为何放一段时间后可以开亮呢.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不行再 查查CPU供电电路看是否有问题,个人认为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2024-09-24):
LA-3781P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