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开机不亮,奇怪的很。。。

楼主(2010-01-19):
hp6520S开机不亮,电流能达到1.1A,有两个内存插槽,最下面的插上内存,跳码 D0-03反复交换跳,电流也在跳变。内存换到上边插槽。跑D1或D0.但很稳定,不跳变。把内存取掉。跑E1,我认为是过了内存的。请各位老兄指点下是那问题?。内存槽我已经重焊过,没用。

网友:
个人感觉,没过内存,针对内存好好查查。帮你顶一下,请高手出马。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不行就考虑北桥

网友:
这得看什么刚拿来什么问题了,如果刚拿来就这问题,加焊一下北桥百分百好,

网友:
北桥和bios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