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DV3000笔记本显卡虚焊的问题

楼主(2010-01-19):
一台V3000的本本,说故障是有的时候触发不能显示,我取下电池用万用电源观察电流变化,不显示的时候电流起来后没有跳变,故障确定为不跑CPU,拆开机器看到主板是用NVDIA的芯片组,显卡集成在北桥,此北桥做得很小,初看很像显卡,CPU采用AMD架构。测得主板的所有供电都正常。考虑到北桥集成了显卡发热比较高,容易虚焊,决定北桥重做BGA, 做完北桥BGA后反复测试主板都可以显示。装机后烤机OK

网友:
这个V3000的帖子大把大把的,要是能写得详细点,比如电流时从多少跳到多少,也就是电流的具体变化等细节写清楚,量了哪些电压等等,才能对别人有参考价值,鼓励你一个

网友:
v3000要是那个显卡出了故障,那电流是怎么流都有

网友:
看来恩威达的芯片问题多多啊,发热量太大了。但这对维修来说也是好事啊。
同意二楼的说话,最好把V3000的电流怎么跳法说一下,以便大家参考

网友:
这种问题闭着眼都能修了真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