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C WD800JD 维修

楼主(2010-01-19):
今天又搞坏了一台电脑。也不能说搞坏了啊,因为就只有硬盘有点问题,其它的全是好得。事情的发生过程已经不重要了,重点是我想在是没有办法把这块硬盘修好了。我用过分区修复,PQ,和一些自动修复工具都不能搞定真得很头痛啊。分区这些都是可以得,但是一格式化就出错不能保存分区信息之类的,那位好心人帮帮忙指点一下迷经。谢谢!

网友:
1,用MHDD检查一下有无坏道,并用命令修复,试试
2,或者用LFORMAT低格一下,把前边格了就行
3,再不行就直接进PE系统分一下试试

网友:
刚刚又用了两个软件,一个是DM,一个是diskgen,DM,跑到10%得时候就不能进行了,自动停掉了。用diskgen能够分区了,并且能够格式化为fat32的格式了,但在安装原版xp sp2时速度就很不理想了,很不稳定,时快时慢得。
大家给我出出主意,我接下来怎么做!

网友:
在PE里面分过不行,看来看一下Windows 自带工具有没有效果了。

网友:
用MHDD检查一下有无坏道..如果没有的话重写主引导。。。

网友:
建议还是买块新的吧,用的也放心。

网友:
楼主 你查一下有无坏道 或写磁头坏

网友:
我试过扫描坏道,可是没有!应该是引导信息出错。昨天用过那个diskgen后,还是有点问题,就找了一根好一点的线,因为可能和那线有问题,不知道是那个装机的人员干得,把那线(串口线)扭成了麻花儿,完全有可能用久了后就会有线方面的问题,大家不要像那个“装机的人员”才好啊。后面我把这块硬盘挂到别得电脑上去,用chkdsk扫了一下。后就能用了。谢谢大家的意见,让我有更多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