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9):
我的硬盘前几天因为电源不好使硬盘短路,通电后开不了机,是希捷80G的,请问图中蓝色的部分是保护
二极管
吗?哪个是12伏哪个是5伏的呀,谢谢了,我借用了别人的希捷80G的图片,
开不了机

网友:
从电源口跑线路就知道了呀

网友:
简单的跑一下就知道了的啊,纠正你一个问题,没有什么保护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超过了使用范围就会击穿的。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可以不接。。。

网友:
上次测试硬盘就烧坏了一个12V的TVS 当时亮度和白炽灯的钨丝亮度差不多~

网友:
就是图中蓝色的圈,可以去掉。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硬盘,就是稳压二极管烧了,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是TVS管,不是什么稳压管,是可以叫保护二极管的。
用万用表量它们一头通电源座上哪里就可以知道是几伏的了。
拆了可以用,但下次电源再出问题(比如电源插头反插),就什么都烧光了!

网友:
那个最好是重换上一个保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