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七喜19宽屏液晶 通电自动断电重启维修OZ694PDF和引脚定义

楼主(2010-01-19):
今天接到一台七喜19宽屏液晶  外接适配器供电19V

故障:通电后,电源指示绿灯亮,屏幕晃一下就灭,十秒钟左右自动断电,自动重启。
分析原因:感觉可能是灯管老化或短路引起高压保护

修复方法:万用表测适配器输出19.3V,恒定,始终这个电压,没有变化
没办法拆机:目测未发现虚焊和烧毁痕迹。
         不过,看完高压板才晕起来,因为七喜这款液晶采用5个U形灯管,手里没有这种灯管,也没有这种高压板。
拆开屏蔽,打开看到灯管,因为灯管亮下就灭,所以始终感觉是灯管老化或其它原因导致高压保护。

因为该机器采用OZ694,所以测量二脚0V,九脚0.3V,七脚0.3V,测量后发现并不是高压保护,应该是电源输入有问题,芯片没有工作。
测量19V输入供电保险电压始终是跳变到19V,但是单独测量适配器输出却始终是19V。无奈,使用可调电源调了一个19V出来,结果故障排除。

晕死了。经验害死人啊。早知道先拿可调电源试下好了。结果又拆壳,又测板的。好累啊。

没办法,手里没有通用电源,只能拆开修这个,不然RMB赚不到手啊。

因为七喜的适配器感觉像是一次性的,根本没有螺丝,没有开的地方,所以左敲右敲也没开,没办法,暴力开。

用螺丝刀和钳子敲开了。打开后发现三个25V330UF的电容鼓包,更换后正常。

收工,收RMB。结束

最后问个问题,这款显示器来之间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不过我点亮后,发现屏幕左边比右边暗,好像是两个屏的样子,而且屏左半边三分之一处,三分之二处有二条不太明显的亮线,但是不是特别亮的线,不细看看不清。

不知道这个什么原因导致?哪位兄弟给指点一下。

网友:
OZ964(U3)背光控制 简介

OZ964是O2Micro公司的一片专用于背光控制的高效率零电压切换的DC-AC转换IC,具有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和固定的运行频率,其亮度控制可用一个模拟的电压或低频的脉冲宽度调制(PWM)信号控制。内置灯管开路保护、过压保护、欠压切断保护等。
2脚OVP(Over Voltage Protection)过压保护

•           该

脚的取样信号是从变压器的输出送来的电压信号,IC内部设置的极限电平是2V,当取样电压达到这个极限电平时,IC内部OVP运放输出翻转,保护电路起动,4个输出激励端停止输出激励脉冲,灯管熄灭,同时,7脚也没有3.5V的基准电压输出,整个IC不工作。

•         3脚ENA(Enable)点灯使能端

   该脚是IC运行与否的使能端,或者说是灯管点亮的控制端。临界电平设置于2V,当该脚输入电平高于2V时,IC开始运行,灯管点亮,当该脚输入电平低于1V时,IC停止工作,灯管熄灭。

•         7脚REF(Reference)基准电压

  该脚是由5脚电源端经内部稳压后输出的一个3.5V基准电压,供IC内部和外部电路工作,IC保护时该脚没有输出

•         9脚FB(Feed-back)输出电流反馈信号输入端(过流保护)

  临界电平设置于1.25V,当输出电流过大,通过电流取样电路,向该脚反馈一个电压信号,低于1.25V时,内部EA运放输出翻转,起动保护电路工作,IC停止输出,灯管熄灭。

•         17/18脚RT/CT振荡电阻和电容

网友:
常见OZ964引发故障:

•         不点灯,炸3.15A保险F100~F500中的一个

    五个3.15A的保险是串联在20个双MOSFET组成的功率推挽电路及其激励电路上,其中F100串联在 Q114~Q117双MOSFET及0欧电阻R118、R119、R120、R121和其串联的激励三极管上,F200串联在Q214~Q217双MOSFET及0欧电阻R220、R221和其串联的激励三极管上,F300串联在Q314~Q317双MOSFET及0欧电阻R320、R321和其串联的激励三极管上,F400串联在Q414~Q417双MOSFET及0欧电阻R420、R421和其串联的激励三极管上,F500串联在Q514~Q517双MOSFET及0电阻R518、R519、R520、R521和其串联的激励三极管上。

      一般来讲,哪个保险熔断,肯定与其所串联的双MOSFET和激励三极管击穿短路有关,更换短路的双MOSFET或激励三极管后都能解决问题。

•         开机能点亮灯管,但瞬间熄灭

        这显然是属于背光保护故障。前面我们介绍了背光保护有两种,一种是过压保护,一种是灯管开路保护,常见的是开路保护,如变压器初或次级绕组开路,变压器引脚虚焊等。

四、维修实例

•         故障现象:不点灯,保险完好

 故障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基本判断故障范围在OZ964及其外围。首先测量ZO964的供电脚5脚,发现电压很低,几乎为0V,顺着5脚查看电路板,发现OZ964的供电是由三端稳压U4(78M05)提供,如图所示。测Q1发射极电压20V正常,集电极无电压输出,测Q8集电极电压0.2V,说明Q8已导通,背光控制电平已经送到Q8的基极,故障元件在Q1、R39、R38、R16,查得Q1开路,更换一只PNP电流大于100mA的三极管开机,发现U4(78M05)炸裂,说明其负载电流过大或本身损坏。断电测78M05输出脚对地电阻500欧左右,未见短路,更换一只新的78M05后开机,灯管点亮,故障排除。                    •         故障现象:不点灯,炸F100保险

故障检修:从前面的分析可知,炸F100保险肯定与Q114~Q117双MOSFET及其激励电路短路有关。分别测四只MOSFET对地电阻,未发现有明显短路,分别断开R118、R119、R120、R121,发现当断开R121后不再对地短路,更换Q103、Q107复原四只0欧电阻,试机不再炸保险且灯管点亮,故障排除。

•         故障现象:灯管点亮1~2秒后熄灭

故障检修:从故障现象看,显然是背光保护。仔细观看20只变压器,未发现有虚焊现象。开机,在灯管点亮瞬间用万用表交流1000V档测量20只变压器5脚输出电压,正常时万用表指针应该有跳动,当测到变压器T402时指针无动静,说明这路不正常。T402与T403并联由Q416、Q417驱动输出,既然T403的5脚有输出,而T402没有输出,问题只能在T402变压器本身。拆下T402检查,发现其初级绕组引线与引脚未焊接牢固,重新焊接并装回电路中通电,灯管不再熄灭,故障排除

»        故障现象:灯管点亮1~2秒后熄灭

故障检修:显然又是保护故障。按上例方法检查,发现T301的5脚无输出,拆下T301检查,发现其4-5脚次级绕组开路,更换一只新变压器后通电开机,灯管不再熄灭,故障排除。在维修AU37寸背光板发现变压器次级开路损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2015-04-07):
楼主资料很详细不错,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