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的1802故障

楼主(2010-01-19):
一早上接到t40本子,無法進入系統,上網下載了no1802-cd,可是光驅不引導.最后只有開機拆掉無線網卡,由于朋友要得急,沒有深入處理,而且朋友也滿意結果.
下面是圖片,望高人能給點好方法處理,謝謝.

网友:
对啊,网上很多的,我还有个专解1802的镜像

网友:
找个IBM认证的网卡上去,看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就找1802 com吧

网友:
光驱不好用可以通过USB光驱,U盘之类的可启动设备刷掉

网友:
通过1802破解是可以用的。

网友:
是你光驱的问题,还是你下载的东西有问题,我解过1802报错,很容易的,

网友:
直接下个DOS 工具,重启进DOS 就可以操作了啊!!!

网友:
如果接不了,换个原装网卡不就行了。  1802应该很好接的,DOS启动就不用光驱了

网友:
不是必须用光驱启动的,直接在DOS下执行1802.COM就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