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 风枪烙铁一体机下面是不是 也有螺丝要拧开的

楼主(2010-01-19):
不拧开是不是会烧机器  不是大的那种 。。

网友:
当然要拧掉的啊,那螺栓是运输时固定鼓风机的。

网友:
一体机 风种风枪是在手柄上的啊 鼓风机没在主机上的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用了几个风枪下面那个大螺丝全都是要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