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5GV—ML 主板跑C0

楼主(2010-01-19):
磐英5GV—ML 主板跑C0,有时候跑C1,测内存供电电压正常,想找个BIOS刷试试,谁有麻烦上传一个。

网友:
到论坛去搜一下吧,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
论坛里没有搜到呀

网友:
来了朋友,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

ha-5p5gv-ml v[1].2.rar

网友:
BIOS刷了 U座也加焊了 无果 还是C0  只能换个I/O试试了

网友:
磐英的官网上面都有得下的,C0一般都是CPU座的问题。。不过磐英的板子有很多都是BIOS坏。

网友(2010-02-27):
哎问题也是这样的

网友:
LZ说有时候C0有时候C1应该不是BIOS的事吧,我感觉应该是哪里空焊了

网友:
C0,U座虚焊的搞过两片,用本书压着CPU试下,一只手压有时候力度不够,感觉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