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电脑主机带电吗?来我帮你解决

楼主(2010-01-19):
电脑主机带电一般两个方法就可以完全解决
1、把你电脑插座里的零线和火线调换
2、三个插孔上面那个是地线,把那条线接地
只要做到这两点以后就可以不再为主机带电而烦恼了
电脑

网友:
是有遇过,有的放在铁架子的电脑桌上,桌子都带电,我门就是弄跟线固定在机箱盖的螺丝上,另一头就钉在墙上,不过这样就弄过一次,是自己亲戚的电脑。现在知道怎么弄了,谢谢

网友:
呵呵 我在维修间单独 接了个地线的 不知道LZ 这个方法具体点了

网友:
LZ 这是你吗照片上的那个人 我第一眼看还以为是范伟那部电视镜头

网友:
也听过火线和零线对调这个方法,不过还没有试过。。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楼上所说 遇到第二个正常接线的插座插上时 好像会短路吧

网友:
呵呵,如果接了地线还有电那就要把火线和零线对调下了。这个方法百试百灵

网友:
我这就是下雨或者下雪才会有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