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片插的14.1屏发红缺色啥原因?

楼主(2010-01-19):
手里有台
笔记本
,屏碎了,换屏后颜色发红,缺色,已经排除屏的问题。接口,屏线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主板上了。请教lvds的颜色输入,是啥原理?
笔记本

网友:
lvds所有的信号都正常吗,先量一下,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
能否给个解释?

网友:
发红换灯管好拉

网友:
显卡虚焊吧

网友:
先看BIOS中是否有单色显示的设置。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接了,导致少几组信号

网友:
估计这个偏红楼主应该排除了灯管了吧,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先用显示器测试软件看是偏色还是缺色,缺什么色,然后查对应的差分信号线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屏是新的,换过了,不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