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ECS KT800整机无RST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19):
同行送修一块K8T800主板,说是不亮机,,接机发现全板,无RST信号
检修过程:
首先量各关键供电电压无短路性故障.于是上电测整机的供电,发现均己正常产生,,,测量PCICLK 33M正常 1.6V左右,,量时钟周围的330电阻,发现电压也均没有明显异常,,初步断定是复位电路故障..量了一下南桥周围没有发现短路量南桥的几组电压,没发现异常量南桥的32.768也正常起振,,OK了,看来只能一点点的查RST电路了,,我们知道南桥要想发出RST信号的前提是接收到合格的VRMGD信号,和ATXPG信号..OK了,就从这两点入后,按理说应该从ATX灰线往南桥端跑线的.但是发现此机的整机供电和时序控制是由一颗专用IC,,IT8282M来控制的,于是,,超进道,哈哈直接量8282M 7脚.发现为一标准的5V.看来ATX的PG是正常的,,又量了一下VCORE芯片发现已经正常产生VRMGD信号,并且已经正常送到8282M的1脚,,那么.按照8282M的时序,当所有供电开启正常发出,,并且所有供电正常反馈到芯片以后,并且接收到合格的ATXPG和 VRMGD信号以后就应该由11脚发出CPUPWRGD信号到南桥,南桥接收到CPUPWRGD信号后,发出CPUPG到CPU,随后送出PCIRST#信号,那么现在ATXPG和VRMGD信号都己正常到达8282M那么为什么 8282M不发出CPUPWRGD信号呢?? 后级电路有问题??/于是开始从11脚到南桥间跑线,跑到的线路如下图 当8282M第11脚正常发出CPUPWRGD以后Q1导通同时拉低Q2  Q3B极使南桥和CPU。。北桥正常接收到一个高电平有效的CPUPWRGD信号。那么现在能影响11脚不发出CPUPWRGD的可能只有2种情况 1.上拉电阻损坏,导致CPUPWRGD信号无上拉电压,,.2.Q1  B E极击穿,使CPUPWRGD信号对地.首先量上拉电阻另一端5V电压,正常~拆掉Q1  11脚仍然无高电平出现,,郁闷...难道有哪些漏查的信号,没有到位??于是仔细的看了一遍8282M的上电时序,如下图 量SLPS3信号为低,正常,,SB_PSON#低电平,正常`ATXPG高电平正常VDIMM_EN高电平正常......CPUPWRGD信号低电平不正常.晕了,,明明全正常了.为啥不能正常发出呢?换一颗8282M在说,,,换了一全新的8282M问题依就.彻底头大了,,休息片刻后又拿起来板子看啊,看啊的..看了半天,没发现有啥明显故障,,于是仔细的想啊想啊,,到底是哪能影响到CPUPWRGD信号呢??突然想起来,,一块正常的板子当我们点RST键的时候CPUPWRGD信号,也会随着RST.跳变,那么,会不会是RST电路本身有问题使RST电压持续为低,同时导致CPUPWRGD为低呢??带着这个疑问量了一下PCIA15对地数值没发现异常跑PCIA15脚到南桥间线路发现电路大体结构如下图 量Q2  Q3 B极为持续高电平Q1 B极为低电平.挑开IO的45脚Q1 B极仍然为低,,(图中Q1到南桥间有一472电阻,,由于图是手画的,忘了画上了..)那么是什么地方影响了RST呢,从而影响了PG?找来8282M的内部图,仔细的看发现哈哈能影响CPUPWRGD信号的因素,果然有一个RSTBTN# 也就是说我以前自己分析的当RST电压被持续拉低也会影响到CPUPWRGD信号的结论应该是正确的这就OK了,,量了一下RST排针对地数值发现只有113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于是通电,测RST排针电压,哈哈0V,看来故障找到了,简单的跑了一下线,发现RST排针只到两个地方一个是8282M一个是CLK芯片的5脚,因为8282M是新换上的,确定没问题,那么直接将CLK芯片5脚挑起,在通电,测CPUPWRGD信号,刷一下变成5V,RST针电压也变成5V了.哈哈找一CLK芯片装上,,,在通电,OK机器正常跑码了.嘻嘻~收工
分析:
当我们拿到一块正常主板的时候我们点RST针的同时会发现CPUPWRGD信号也会跟着跳变,那么,现在RST针没电了就相当于我们将RST持续对地,那么CPUPWRGD肯定也会受到影响了,,,本人新手,分析的如有不对之处还请高手指正,本人也是想见证这一关系,所以发贴于此,..看来以后修机,还是要放开思路啊.哈哈 ,不要像我,写的有点乱,有想研究的兄弟就看一下8282M的PDF,,论坛已经有了,我就不上传了,免的浪费论坛空间

网友:
这个信号是CLK_RST,很多主板会需要用这个信号,

而且,查复位故障的时候,务必要先确定复位排针上的电压是正常的,其实还是原来我曾经说过的,任何故障都要从电压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和特征来查起。

网友:
时钟旁边接的一般都是33欧的电阻吧.上几百欧的少
看错了,你写的是330不是330欧
上次修过一个GX270的.RTCRST#当有外接ATX电源时为高,当无ATX电源时电池不能提供供电导致时间不能保存.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只不过查工作条件的时候跳过了时钟这块,主板上电后是先供电--再时钟--最后出复位,缺了前两项是不会有复位的。

网友:
楼主好思路  看了你的维修思路  真的很佩服 修过几年了  我都没有修到始终损坏导致没有复位的啊

网友:
真的是工拓思路,哈哈

网友(2010-03-03):
请教月饼老师,如果不要换时钟IC呢?不换的话,割断时钟复位线,时钟出不来啊?

网友:
时钟没有这个复位信号。也是可以工作的。。、
至于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但是我这么操作过很多V星板 都可以好

网友(2010-04-09):
复位本来就是产生在时钟只之后,CLK的复位 我不知道设计工程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2010-07-26):
  看了你的维修思路  真的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