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内存掰向一侧,能开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19):
今天我遇到一根DDR1代512M的内存,插到主板上,开机档c1,关机后用手掰向一侧后,能正常开机,是内存颗粒虚焊吗
内存颗粒

网友:
像是插槽氧化吧

网友:
没有氧化,我用橡皮擦了很多遍,我怀疑是虚焊了,但我的焊接功夫不到家,担心焊不好

网友:
你说金手指已经擦了,可以排除,一是内存座接触不良,另一种可能是你虚焊了,慢慢练,熟能生巧。

网友:
找个牙刷,蘸些无水酒精把内存座刷刷,用风筒或者自然挥发后试试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