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增容——DDR合并!

楼主(2010-01-19):
今天闲来无事搞一下小实验!
两条256M DDR合并成一条512M DDR!

先来看看主角!
这条是KingMax 256M DDR400内存(母条一定要完全正常的)!使用颗粒是KDL388P4LA-50,其实KM使用的颗粒都是经过打磨后再打上自己的Logo的!实际是哪家的颗粒不得而知!

这条内存反面有8个颗粒焊位,我就是在这些焊位上焊上颗粒!焊点全部氧化了,搞了很久才搞干净!

我手上KM坏条很多,随便找了条颗粒完全一样的拆下颗粒备用!

经过苦干终于把全部氧化了的焊点全部上锡了!

然后一颗一颗颗粒焊上内存!我每焊好一颗就装上主板上试试机,目的是验证一下焊上去的颗粒有没有问题,如果颗粒有问题的话一般都是AD线短路或VREF脚短路,有这样问题的颗粒装上后就会不能通过检查点亮!但这个方法并不能验证颗粒有没有坏块,因为现时新焊上去的颗粒容量还没有归纳到内存中!
看图:
需然已经焊上了几个颗粒,但容量还是一样没变!

最后全部焊好了,清洗干净再检查一下焊得好不好,如果有问题再处理!大家注意到没有?背面的电容我没有加上去,其实这都是滤波电容,焊不焊其实没什么分别,要美观点就焊吧!

最后就是处理下图中这个SPD Flash了!

方法有两种:
1、拆下芯片用编程器读取数据修改好写进去再焊回去
2、用SPDTool这个工具修改并写入,这个工具在论坛有提供
我个人觉得用方法1比较稳妥!但我贪图方便用了方法2!方法简单到掉渣了!先用PE启动电脑,再运行软件,不说了!看图吧!

下图是改SPD前的检测数据:

用SPDTool读取出相应通道内存的SPD数据,如下图,把Number of DIMM Ranks增加1就OK,改好后记得写进SPD哦!

重启后正常进入PE,CPU-Z检测如下:
已经是512M了!

完毕!

网友:
这条内存反面有8个颗粒焊位,我就是在这些焊位上焊上颗粒!焊点全部氧化了,搞了很久才搞干净!
请问是如何搞干净的?

网友:
用含沙的橡皮擦就可以了
非常好用的

网友:
请问LZ
是不是只要是背面有颗粒焊点的内存
原则上都可以合并哦?

网友:
内存不会修,学习一下,LZ有没有资料,上传一点儿,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如果单面已经用了2Bank的话就不能再加了,但这种情况还没见过!一般情况下如果反面有空位的PCB都是使用8bit颗粒。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资料都是在这里找的!置顶就有很多理论知识!

网友:
两面都有焊点的要颗粒位数,8位的可以扩容。清除氧化层用小点的刀片斜着刮也不错!

网友:
给楼主加分,实践中总结的经验

网友:
虽然有过很多案例,但还是值得鼓励

网友:
哭了  看完你这个我也去找内存 结果找了半天... 没有后边有汗点的....

网友:
楼主啊。。。。我需要这个SPD。。256的,可否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装拷贝的!
Kingmax 32X8 DDR400.rar (183 Bytes, 下载次数: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