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 SE 865PE 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0-01-19):
ASUS P4P800 SE 865PE 主板点PWR插针不加电。
仔细检查主板上各元件,发现给北桥和AGP供电的两个场效应管9918下面的板面变黄,测量9918各脚阻值正常,应是平时工作时该管发热引起。
再检查发现主板上3.3V SB待机指示灯SB-PWR1不亮。跑线路,发现连接至一HJ882 NPN TO-252三极管,在线测量该管1、2脚二极体值为40欧左右,吹下该管时把与该管C极相连的小贴片电容也下掉,测量管子2、3脚阻值与正常管子阻值稍小,再测量贴片电容漏电,更换管子与电容。
插上电源插头待机指示灯SB-PWR1亮,点PWR插针加电,跑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