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1420 开机 A灯闪烁 几秒断电

楼主(2010-01-19):
换过内存。插上电源后cup会自动上电。几秒后就没电了。主板供电没有短路。有一路1v供电对地电阻为8欧但电压正常,不知哪里坏了?
自动上电

网友:
1v 供电,你确定正常了吗?

网友:
1V供电,那一块的,是不是显卡供电的 8欧太小了,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有个电感是1.05V的 对地应该是30欧姆左右
正常

网友A:
灯管坏了换吧

网友:
你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不信你可以找块正常板量下
像M1330的给显卡供电的电感
阻值好像也是几欧
你是整机测还是裸板测
裸板测注意接无线那边还有块电源小板有没有接好
内存不过有个灯会一闪一闪的
之后会断电

网友:
有的供电对地10欧。8欧的也是正常的

网友B:
BIOS放个电试试,我记的有一次搞过,放电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