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46F 跑码97.喇叭滴,滴,滴的叫

楼主(2010-01-19):
昨天收到的板子,现在还是没有搞定,L-I946F 跑码97.喇叭滴,滴,滴的叫,看哪位高手能给点思路?

网友:
刷BIOS吧,97是过了内存。。。

网友:
是怎么个叫法啊,能显示吗?

网友:
没遇到这种跑码 估计应该是没过内存  内存的电压正常吗  有没测试过  如果正常的话 不妨试下 刷个BIOS试下先!!!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  复位这些正常不,  没问题的话 换CPU 试 不行刷BIOS程序

网友:
查BIOS芯片及周围的电路

网友:
这个板跑的都是乱码,量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
97乱码,看从那里跑过来的查那里就是

网友:
我有一次一切正常  安久就是报警   最后 拆了喇叭  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