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线的阻值如何算是正常?

楼主(2010-01-19):
很多板的usb阻值都是相差不超过三欧的算是正常。但是我有时候遇到很多都是相差了很远都是正常的啊?
请高手解释下
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怎么判断正不正常

网友:
对地阻值要一样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板啊,什么机咯,這些都很难说的啦,這可能就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吧。靠自个修多了经验有了就知道了

网友:
400-600几个U口要都一样

网友:
一般情况下相差20欧以下都算正常吧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