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3240打印机屡烧保险与开关管的维修

楼主(2010-01-19):
老手可能还没忘记经典的STAR CR3240机。
故障是按开关不通电,检查保险烧断,开关管Q1 K1462(N沟 900V 8A 150W 100/500ns)击穿,其它的元件检查正常。
更换保险、同型号的开关管后加电开机正常。
交付用户使用N天后再次送来,故障同上,仍是烧保险、开关管。
再仔细检查整流桥、400V滤波电解电容、开关管偏置电阻正常,负载无短路等, 测量与Q1 G极相连的保护二极管D3 型号KSP101阻值正反向只有几十欧,拆下测量正常,看电路该管子并联一几十欧阻值的电阻,说明该管子正常。
更换保险,开关管换为K1358(N沟 900V 9A 150W 65/120ns),因手头无K1462。
加电开机正常,打印试机时仔细听有滋滋声,听响声来自打印机的电源开关。拆开开关,是一双路控制(同时控制火线、零线的断开与接通)的触点开关,发现银触点已烧黑。更换为单路控制的开关(因手头无双路开关),只控制火线,零线直接接通并用热缩管套好,确保绝缘良好。交付用户使用正常。
分析屡烧保险与开关管的原因:应是开关触点打火,在开机状态下一通一断,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阻值没变大时,冲击电流过大,使开关管击穿,然后烧断保险。

网友:
太经典了。以前好像也遇到过打印就有声音的,但是没在意,幸好用户没拿过来修哦,不然还真不知道从何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