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0.01A, 不触发!

楼主(2010-01-19):
接了一台IBM T41,客户说不开机,上电,电流0.01A,不开机,测1631的3M、5M都有,就是不开机,先用热风枪吹了一下TB62501,电流到了0.03,还是不开机,加焊H8、TB6、1631,情况一样,索性换了TB6,上电,电流跑到了0.6A,上内存又不跑了,看到TB6的脚上有火星,断电再上电,电流跑0.22-0.01-0.02-0.8反复跑,怀疑连锡,仔细查看没有发现连锡,实在查不出个所以然,特来请教!待机有0.01A的时候 ,3、5V都有!真搞不清楚是哪里问题!

网友:
看到TB6的脚上有火星     还不加焊一下

网友:
你到后面都能触发了都。我修一个是TB62501和PMH4都换过都没用,

网友:
好像是倒了什么地方不过了 总是循环 看看1631 倒TB60501之间 1631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晕了,我都全换了,TB65201、PMH4、H8S、1631,我全换了还是不行,没头绪了!

网友:
你现在的情况就不是能触发但电流反复跑呀?打打波,或诊断卡看看跑到哪里,

网友:
给你这个看看

有关IBM T40的维修思路方面的东东.rar

网友:
可能是你一开始没有把TB6焊好,打火烧东西了,看你电流的跳变,应该有短路,开机键的电压正不正常,个人认为你还是按电路图或者点位图慢慢修吧

网友:
会不会中间连锡造成短路了?

网友:
重植了南桥,直接3V3短路了!晕!没做好,还是该死的卖给我坏的南桥!

网友:
打火估计又少了其他的 ,说实在的IBM T4的待机你不是很熟,要比你想的复杂

网友:
好好查查TB6附近的电路吧

网友:
楼主修东西就是乱换一汽?本来小事都修成大事了

网友:
楼主 修机可不是你那样修的 这个板子图纸  点位遍地都是  为什么不好好的分析了电路再下手啊  小问题搞大了看你怎么收拾

网友:
不修了,直接换了一片板,亏了2 百块大洋!

网友:
楼主没有打阻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吗?这么快就放弃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