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星怎么修

楼主(2010-01-19):
三星液晶显示器T190过5秒一闪就没有花面。电源指示灯都灭了。过一秒又开起啦就这样过5秒灭过一秒又开。驱动板上的各组电压都量过。1.8V.3.3V  5V  12V
都正常。屏的供电5V也有。把屏线拔掉屏是白屏,但电压指示灯还是过5秒就灭1秒后又亮就这样。这款机子电源按键是触摸的。我就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请那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
按键的问题吧!

网友:
触摸板有故障>?

网友:
这款机器只能找原装驱动板或触摸板,这个故障不是触摸板的问题,就是程序的问题。市场上很难找到配件的,只有去服务站

网友:
明显的触摸板坏了啊,一直在触摸,所以这样了

网友:
开机后把按键接头拔掉看怎么样?

网友:
修过一款  按键板失灵的

网友:
按键板拔了开不了机。

—————————————————
我是说先开机再拔的,这都理会不了啊?

网友:
不加信号不关机。加上信号就开5秒灭1秒就这样重复进行

网友:
开机了再拔掉按键板

网友:
除了上面几位说的再不行就把MCU程序重新刷一遍试一下

网友:
触摸板有能坏了

网友:
程序有错误或者触摸板有问题,但是触摸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排除电源切了高压供电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我拆过这种触控板,除了电源开关是触摸的外,其他的是普通按键

网友:
不要开关自己点开机,还是那样就刷程序。。。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不接信号源的时候,是不会自己反复开关机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当看程序和电源部分了

网友:
可能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排除触摸板问题后,刷人程序,不行就换驱动板,不过只能找原装的哦

网友:
触摸板的几率大些。

网友:
按键坏了

网友:
我修好了是驱动板坏了。买了一块驱动板装上就好了。谢谢各位给我的指点!

网友:
我还补充一下这款液晶显示器用的是SE系列的芯片。好像在我们08款的编程器还没有对这款机子能刷程序的,不知道基地有没有比08款还好的编程器和更新的程序,还有这款机子按键板上有芯片是总线的拔了按键是不能开机的。我认为这款机子还是程序出错了。只是没有程序和相应的编程器罢了

网友:
楼上ID 要被封了。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换一个通用的高压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