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一次困惑的维修

楼主(2010-01-19):
一款SONY本,板号是MXB-109,客户拿来时不触发。接上稳压电源后电流直接就到了0.56A。拆开机后通电摸南桥烫手,判断南桥短路了。后来BGA换了一个新的南桥后,在通电就能触发了,但是电流到0.5A左右就不变了。自己无意的使劲按着CPU触发机器,没想到正常开机了。试了好几次,不按着触发电流就停到0.5A左右,使劲按着就能开机。(其实这会应该接上假负载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线路虚焊,心里好有数)。自己判断肯定是CPU座虚了,加焊一遍不就完了,上了BGA。(虽然机器的芯片组是82855的,但是主板焊接却是无铅的)。可是加焊完后,怎么按CPU也不管事了,电流总到0.5A左右。感觉没加焊好,又重新换了一个新的座上去,但是故障依旧。上了假负载,测数据和地址线,发现有一根地址线无穷大,又加焊一遍后,所有的地址和数据线正常了,但是触发后没有CPU的复位,此时想是不是第一次加焊CPU座的时候把北桥焊虚了?(CPU座和北桥离得很近,板子很小,又是无铅的,加焊温度高,对北桥的焊点产生了影响)。把北桥重新拆下植球焊上。再上假负载,测数据地址线正常,触发测假负载上的电压、时钟和复位都正常,但是接上CPU后还是电流直到0.6A左右,在PCI上测不到任何的波形呀!真不知道是哪里犯了错误,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修了!看来要想把机器修好,做好BGA是很重要的,否则前功尽弃呀!

网友:
楼主在BGA的时候有没注意掉件呢

网友:
看来有板之前应该照个像,以便发现什么元件丢了都不知道.

网友:
仔细的看了,没感觉掉了件。不过真不好说呀!毕竟是做了BGA后发生的!以后真的要更小心了!

网友:
这种板你焊的多了,都不知道是自己焊出的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还没好了!

网友:
应该是掉件了吧

网友:
看看CPU附近的元器件,有没有掉的,或短路的

网友:
LZ换个好CPU实验了么

网友:
已经换了好的CPU,没有图纸,也没有发现掉了什么件,但是可能是自己犯了错误吧!下次一定小心。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