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M2N-LA时钟,涉及耦合电容替换。求解!

楼主(2010-01-19):
A8M2N-LA  芯片组是英伟达的。此板的时钟集成于南桥。上负载测量电压正常--再测时钟    发现PCI B16有电压1.6左右。而CPU没有时钟电压。

此时跑线发现此处的时钟(负载上有两测试时钟的点)经过两电容过来,分别测试这电容两脚。靠近北桥的其中一个电容有1.6V 此电容靠近CPU的没有电压。另外的那个电容靠近北桥只有0.12V    靠近CPU无电压.

怀疑耦合电容换。最终没找到合适。

不知道耦合电容有什么替换的要求不??

网友:
AM2的板子有些要上CPU以后才有时钟
LZ上真U试试

网友:
感谢版主 ..按照版主的意思上去真U...  现在啥都没有了  。连电压也没有了..   VID是有组合的..

上负载又没问题..

U是好的,客户自己带来的..

网友:
先修查复位,如果没有,可能是桥空焊。

网友:
现在盲目了  换IC..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再修时钟。

网友:
没U供电了 要先确认CPU110%是好的  462的CPU很容易坏的  一般都是秒挂   U没问题 查一下别的供电正常不  再修CPU供电    别的供电不满足也会引起CPU无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手头没有其他的U 了!   不过确定其他电压都上来了  就是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