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明基液晶维修

楼主(2010-01-19):
一台十五寸明基液晶,故障是暗屏有图像,分析可能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经查灯管没有问题高压一体板也没有电容等鼓包的情况,怀疑电源到高压的保险烧断,经测量是烧断了,再测附近电子元件没问题上保险试机正常搞定

网友:
这款机子 还有其他故障的,保险不会无故断的。

网友:
估计还会坏 ,因为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
它用的是无铅锡不会脱焊

网友:
嘿嘿,这款,保险丝坏了只换颗保险丝,肯定还会坏的,不可能保险丝无缘无故就坏了

网友:
很快又会返回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很難說,保險也會品質不好是不,還有使用時間等等, 和所有東西一樣

网友:
BENQ的显示器修好后高压部分必须补焊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上面加一个高压板,这是最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压变压器补焊

网友:
线圈肯定有脱焊  你太自信了

网友:
BENQ的显示器我也遇过几台只坏保险的,保险更换後高压变压器,c5707,电容等一定都要补焊,还没遇过回修的

网友:
一定都要补焊

网友:
无铅焊接也不是绝对的牢靠

网友:
我修BENQ的显示器。高压部分一定补焊。。太容易虚了

网友:
就没有单纯的坏保险的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保险不会单纯坏的

网友:
加焊换按键便OK了

网友:
换完保险   另外5707和变压器一定要补焊

网友:
明基显示器的通病便是暗屏或是开机一段时间自动关机,这都是和高压板有关系,最好加块高压板。

网友:
现在都拿去快一个月了,还没有拿回来返修,说明修好了要不然早就拿回来了

网友:
明基的液晶象这样只烧保险的故障我也遇到过,但我怀疑是高压板有虚焊造成的,也就补焊了相关元件。到现在有一年多了,没出现问题。

网友:
本人严重同意,BENQ,只坏保险丝才怪!信不信由你。换上保险丝OK的BENQ,我总是要找到其他毛病才交还客户。

网友:
无铅锡?   是不是新款的板子?      那个保险在变压器的次级刚出来的那个   我也换过一次    不过是同行人为搞坏的

网友:
加焊是一定要的,不然用不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