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风扇一转就停

楼主(2010-01-19):
一台老式金河田电源,开机瞬间电源风扇一转就停,各路电压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各路电压正常,不知指的是哪路?
如果+12V电压正常,风扇一转就停,换风扇。
次级短路、电容漏电、反馈电路故障都会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不对啊。转一下就停,一般都说明,是有短路的啊。是不是,主电源开关管,辅助的,有什么软击穿的啊。还有c945的小三极管!!都经常会引起的

网友:
你接负载了没有呀,没接负载有可能转一下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