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时,提示坏道太多,无法完成!!!

楼主(2010-01-19):
今天作一个U盘,在量产到百分之九十五的时候,提示坏道太多,无法完成,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
换个量产工具的版本

网友:
以前用的软件,和这个U盘的裸板都是一样的。这次要换一个试试吗?

网友:
我量产u盘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感觉是闪存的问题吧!换个闪存试试。

网友:
是闪存的问题,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原来的U盘的线路板上面的线坏了,我就换了一个裸板,想重新量产一下作个新U盘。谁知道这个闪存质量不好。以前U盘好的时候,容量应该是2G,但是只显示1.67G。这是HP牌子的U盘,是以前买东西送的。一直用着挺好的。这次都搞坏了。只能是再收个坏的U盘,重新作了。谢谢上面的朋友啊!

网友(2010-03-31):
补焊FLASH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