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筆記形T20外置電源沒有電壓輸出

楼主(2010-01-19):
拆開看沒有電容脹 FUSE沒有斷開
PWM集成電路13842八腳開關變壓器初級 及 KIA324F十四腳開關變壓器次級
因我是新手 想試一試維修 有沒有說錯這兩顆IC功能 想問各位這兩顆IC怎樣用三用表(指針式)測好壞或從哪兒開始檢查 請指點謝謝

网友:
13842=3842,按3842检修,学习修开关电源都是从3842学起的

网友:
謝謝你回答
怎樣測3842 IC輸入輸出電壓正常

网友:
还是不要修了吧,好麻烦的,这个东西 买个 OEM 的也就20几块钱!

网友:
看下启动电阻有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HK或TW人吗?
是哦,买个也就20块钱。

网友:
看来基地影响还是不小哦,连繁体人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