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上电转一下就停,修复!

楼主(2010-01-19):
修好一片经人修过的精英945板!特来发贴以示同行!
故障,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绝大部分都会认为是有短路了,我也不例外,断电量12V、5V、3.3V,都没有短路,目视,CPU电源管理芯片已被焊,于是上假负载,测电压,都正常,也不断电,也就是说没有短路!这块主板CPU供电是四相供电,心想是那一路供电不对,找了一块板一相一相的换,情况一样,无奈之下,上CPU,强行上电!测电压,VC只有1.14V,偏低,当无意量到北析电压时,晕了,没有电压,上假负载时量的电压是1.25V,难道是这个MOS管不行,换。。。。。。。不出所料,上电电压1.25V跑码了!
此板修复!

网友:
有的主板MOS管性能不良会造成很多怪毛病的  例如 PWM电路上管的波形不对,但是拿下来用万用表测试是正常,万用表测试正常并不代表MOS管上电就是正常的 只能用替换法来排除问题的所在了!

网友:
现在的很多主板缺某些电压的时候会断电保护,这个是以后的趋势了

网友:
兄弟我还在修845 诶 惭愧啊

网友:
有时候桥的电压会影响面挺广的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替换是比较奏效的

网友:
我修过一华硕的板865的,AGP旁边的两个管子,电压都正常,也没有跳变,后来换了两个上去,板子好了,至今没有想明白怎么回事,你说性能不良吧,但供电又正常

网友:
桥的MOS管有时候影响很大,有时候开机有复位,重起又没复位。

网友:
这个MOS管在主板上这么重要啊!我是新手,领教了!

网友:
。。。你第一次上电的时候。MOS管应该是没有穿,应该是你那里有什么静电的问题。上电以后管子穿了,

网友:
实在不能确定好坏,就换个试试,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mos 在被击穿的时候 在主板上电的时候电压有偏高或偏低 在拿下来量的时候 与好的mos也一样

网友:
为什么北桥没供电,上电转一下就停?

网友:
据说有软击穿这么一说法,在无负载的情况下是好的,有负载的情况下就穿了,所以会出现这样一情况,个人理解,不知对错!

网友:
这个板子在没有这电压时会一闪一闪的,和短路不一样

网友:
原来是MOS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