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1102引脚定义

楼主(2010-01-19):
谁知道ct1102的供电脚及电压?

网友:
3脚      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看来还得跑线路啊没供电啊

网友:
这个芯片资料不好找,我根据实际测量查出下面几个脚定义,供大家参考。1脚,输出开关控制3V为开0V为关,3脚为电源+一般为5V,4脚为输出,5脚为地,6,7脚为LC电路,8脚为取样脚。2脚功能不详,有一电容接地。

网友:
经验分享,如果该电路无输出,换CT1102和开关管无效,后部又无短路的话,把线圈换了,多半会好!

网友:
有个线路图,看一下。

网友(2010-03-21):
Thanks, I have go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