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板刷BIOS好了 过一天现在跑CO

楼主(2010-01-19):
本身一个技嘉的845主板 我第一次拿到 是不跑吗 但各处都正常 于是我刷了BIOS 结果就好了  然后过几天我拿出来 又不跑吗  C0了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 叫我加焊下 看看  于是我加焊了BIOS  又可以跑吗了   又过了几天我试了下  又不跑吗了 还是C0  我晕了

解决办法:板子问题找到了 原来是北桥虚焊 呵呵 多谢各位热心的帮助 这个CPU座子是dip封装 所以虚焊几乎很难 都怪我没说清楚 多谢大家

网友:
你确定BIOS你焊好了吗?

网友:
我觉得CPU座子虚焊来的多一些

网友:
北桥虚焊了,做BGA吧,不行换桥。你焊的那么牢,应该BIOS问题不大了。

网友:
你换个BIOS芯片试下先!!!

网友:
应该是BIOS还没有焊好,请楼主认真再加焊脱锡一遍...

网友:
BIOS肯定有虚焊的

网友:
那BIOS有没装BIOS座呀,如有,把BIOS直接焊板上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BIOS虚焊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不过的时候你压一下bios或者cpu做 看哪个能过

网友:
bios没弄好

网友:
lz可以换个BIOS块刷呀 。如果换个就有好了。那肯定是BIOS的问题了 。如果不是每次都能好,就好考虑其他问题了啊

网友:
换个芯片刷BIOS
另外也要注意一下U座
在不亮的时候压一下U座试试

网友:
U座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感觉还是BIOS虚焊
加焊一下试试
引用 网友A:

同意,GA2003,2004的通病就是CPU座子虚焊

不跑代码的时候压压,BIOS,CPU座子

网友:
在一次感谢大家

网友:
cpu座虚焊没得说我今天刚解决了一个跟你的一样用热风台加焊了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