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和XP双系统,XP怎样进去

楼主(2010-01-19):
我先将C盘(XP系统)做成了镜像保存起来。然后装了WIN7到C盘。WIN7系统装好后。然后我通过PE将做成的XP镜像还原到 F 盘中。这样电脑在启动的时候只能进去WIN7统。后来用了easybcd,将系统启动里加入了WIN XP,在开机操作系统选项里可以看到有WIN7和WIN XP的选项,但是还是只有WIN7可以进到系统,WINXP进不了。不知道故障出在哪里,请教高手了,拜谢!我想做成双系统启动。WIN7和WINXP。

网友:
有没有将XP所在盘设置成活动分区。

网友:
还原到F盘?肯定不能启动了。再重新分下区、

网友:
主分区~~~~~呢?

网友:
很失望,没有好的答案。

网友:
启动不起来有什么提示呢?除了需要将启动项加入之外,注意boot.ini里的启动项需要更改,partition项改成你现在的分区,而原来应该是c盘也就是1,现在是f盘,应该是4,如果还是不能启动,将ntldr和ntdetect.com,boot.ini三个文件复制到c盘试试看,重新生成下启动菜单一试.

网友:
好像不能回到XP 。。 我直进入后就恢复到了XP。WIN7都没有了。

网友:
先把xp安装到d盘,再直接把window7装到c盘,安装过程中不要选“升级”选全新安装,装好后就自动转为双系统。

网友(2011-10-01):
c盘装xp,f装win7

网友:
在选着windws系统那里进啊

网友:
编辑一下xp系统的boot.ini

网友:
开机启动改下

网友:
给你建议是,整个重新分区,先装ghost的xp到C盘,然后装安装版的win7到D盘,且不选择格式化D盘,这样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双系统的安装方法是:先装低版本的系统到C盘,然后再安装高版本的系统到其它盘
最好都是传统的慢装

网友:
安装有误,13楼的说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