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维修流程(人人电脑)

楼主(2010-01-19):
一:外观检查:
      有无少料,机械损伤、断线、烧毁、划伤,认清主板的型号和架构。
二,外接可调电源,观察电流(下面无特殊说明,均不上电池)
      静态0.01到0.08为正常,0.4A到0.7A 说明内部有短路
触发(上假负载)电流为0.4到0.7A 为基本正常。
监测CPU电压和基本条件正常后,可以上CPU和内存后触发,电流应该这样变化
       0.01-0.4-0.6-0.8-1.2A,同时用示波器监测AD线的波形跳变。
  4,上电池,插适配器后,不触发不开机电流也有1A是正常,工作时,同时有电池电流要增大0.5到1A左右。
三,不开机:指接DC适配器后,没有触发之前无M3和M5的待机电压,除了少数联想机型外,一般都有M3、M5电压。
1,DC电源插头插座
2,隔离电路、保护、电池充电电路。
3,M3/M5电压的主控IC,如  MAX1632和LTC1628
4,DC-DC电路的大MOS管
5,M3/M5的负载电路有短路(在触发瞬间监测M3/M5回路上的电容两端的
    电 压有无上升的迹象)
6,三大电源管理IC有不工作或者损坏。(查它们的供电、时钟和关键点)
四,不触发  指有M3/M5,但是不能触发。
1,首先找到触发点,看是否有高电平?追踪触发点的去向,
    如 IBM  T系列是进入PMH4的32脚和H8芯片的20脚,看线路
    有无连通?如果触发点无高电平,则H8、PMH4/IO芯片或者
     南桥不工作或者损坏。
2,测南桥的RTC,来证实南桥内部的启动电路是否正常,
      如果无  RTC,南桥坏或不工作,要查它的供电和阻值。
3,整机的负载有短路,导致的假不触发,要仔细检查各电感的
    对地阻值。或者监测触发瞬间的各电感上的电压上升情况。
    排除局部短路引起的保护,必要时,可以断开某个可疑的
    电感来触发,看其它电压是否能供上。
4,电池内部短路引起的不触发也经常见到。所以维修时,不
      要上电池,只是在检查充电故障才上电池。
五,上电之后,测各电感上的电压是否正常?再上假负载,
     测关键点,OK,则上CPU
     触发的同时,用示波器测笔记本的关键点(BIOS、MINIPCI
     内存,北桥附近排阻。
1,AD线,从来没有双波―――CPU没有工作或者BIOS资料坏。
解决方法:a,备份并刷新BIOS。补焊、拖焊BIOS.清洁清洗、用热风吹线路板。
           b,测关键点的时钟、复位来判断南北桥的工作情况CPU座虚焊?
2,能跳一步,有双波,但马上消失。
      a, 上诊断卡,看数码,若跑乱码,或档机―――刷新BIOS.
(每次  刷BIOS都要备份以防原资料丢失)
      b ,BIOS无问题,查关键点的AD线和控制线,可能某线开路或
短路引起自检中断。(类似主板的维修,要很细致)
补焊和拖焊主要芯片,开机用手压南北桥,看是否BGA问题?
根据数码和电流等情况,初步判断故障所在,再作电阻测试对比。
六,档内存,不过内存
1,内存坏或者不兼容
2,BIOS资料坏。
3,内存槽坏。
4,内存供电不对。
5,北桥开路或空焊(测内存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控制线来判断)
6,IO芯片坏,(测系统管理线的阻值)
7,南桥坏(IO受控于南桥)
8,PCB板断线或中层短路
七,掉电的维修
掉电在笔记本中很常见,大部分是虚焊引起或者电压不稳定、过热
1,正常保护  (温度过高、风扇问题、系统保护)
2,核心供电不稳定  如CPU的核心IC
3,软件原因  某些机器如COMPAQ和HP一定要指定的操作
   系统。
        4,1.5秒以下的掉电―――电路过压过流保护,查短路。
5,1.5秒以上到5秒左右是风扇和温度问题。
6,5秒以上是显卡、LCD系统有短路或者高压条坏。
7,不规律的掉电,是虚焊引起 ,要加焊。
八,功能故障
  先软件、驱动和操作系统。
再硬件检查,如IO 接口,外设等

网友:
真的是个新手发的,不相信。不过不耽误这个是好东西,一定要顶啊。还有啊,沙发!!!!!!!

网友:
对我们这些新手是个不错的资料我希望楼主再接再利,再发一点给我们学习好吗?真心的谢谢!

网友:
哈哈哈,人人的教程资料呀!

网友:
对于新手可以借鉴.

网友:
人人的资料,实践性强,希望LZ多发一些,帮助新手。

网友:
顺便提提电流跳变的顺序嘛

网友:
哈哈,很好。谢谢分享~~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是一份很好的经验。如果能说下电流跳变时的启动过程,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看这些资料不要全信
要有取舍的去看
否则会误导你

比如说:“如果触发点无高电平,则H8、PMH4/IO芯片或者
     南桥不工作或者损坏。 ”

这就讲的太绝对了

不管是本本还是台式板
最好从原理入手
懂了原理,就好分析故障了
具体讲就是看图纸,看别人的维修实例

这些资料
说实话
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别看头衔,论坛里面藏龙窝虎的人多了,

网友:
可以用来借鉴,但不能全部照这上面说的做。

网友:
如果这就是人人培训的培训课件,那就太垃圾了

网友:
说是新手学习,在我看来,老手也未必会按此章程来修机

网友:
加点图就更全了

网友:
还可以啊 不能完全的反对吧

网友:
这资料对一些新手很有用处,至少是指明了方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