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问题

楼主(2010-01-19):
我的硬盘一开机就呤呤的长声叫特别是开机那阵响个不停 开启后时不时叫一下的?这是什么问题呢?
      本来是不想请教各位大大的    可是今天开机时发现硬盘不能启动  进入BOSS查看硬盘显示乱码。换数据线清洗插槽还检查了电源电压都有没问题 最后我拆出硬盘查电路试着压了下板块后在试却没问题了 正常启动
     呤叫声依旧在响

网友:
因为硬盘以用很长时间了 已不能识别时什么牌子的硬盘了
      真是抱歉··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IBM的玻璃盘,常常会一遇坏或弱扇区就“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地响?

网友:
那是敲盘的声音,说名磁头读数据的时候已经很吃力了,你说的压一下好了,很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的敲盘。固件坏了,也有可能会检不到硬盘或者读固件时也就是开机时会有敲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