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歪招修复 PCI无复位故障

楼主(2010-01-19):
接到一块杂牌的845D主板 顾客反映 不认网卡(PCI网卡)且此板又不集成网卡

我上电测了一下 能点亮一切正常 但诊断卡上复位灯不亮 于是判断为无pci复位 所以也认不到网卡 量了一下 pci复位点 哇靠 才20欧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观察此板上无门电路 且无小的三极管 估计是SB有问题 当我拆下SB时就有点后悔 主板能点亮 sb的复位就不可能短路 于是又拆下IO 又犯错 还是20欧 不想再拆了 再拆就轮到NB了
对 用电击法(早该用这招了)用笔记本电源 调到3.3v 接触pci复位点 电流猛增到2A又瞬间掉到0 同时闻到一股焦味 再嗅一嗅 焦味是从AGP夹缝中的一个芯片传出来的 这个芯片就是赫赫有名的WB1601 杂牌御用IC 怎么会是它中招呢 到网上一查 这个芯片还真是管理复位的 那么现在短路已经击穿了 再还原了SB 和IO 上电 完了 现在是全板无复位 点不亮了 看来wb1601已经被击毁

找元件吧 天哪 手上废板一大堆 居然没有这个 怎么办 难不成为修一个垃圾板 还要去邮购元件 不划算 不修 又怕顾客嘲笑 还是研究研究吧 或许能柳暗花明

再上电研究 发现板子上2.5v 1.5v 这两个电压都正常 而这两个电压正是wb1601驱动的 点一下复位针 所有的复位点都是恒定的3.3v不变 看来ic只是复位部分损坏 供电驱动部分还是完好的 不就没了复位吗 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 把全部的复位点连接在一起 由SB发出的复位直接供给 那就试试吧

再仔细跟踪线路 SB发出一个总复位连100k电阻到wb1601 Pin1  按复位针 有高低变化 看来SB的复位没坏. 而I/O  bios NB 这三个是同一复位点 连接到Pin1; 三个pci槽到Pin14; 两个ide到Pin10 总计三个复位输出 才三个 好说 把wb拆卸掉 在主板焊盘上用维修线把这四个pin全部连一起 100k电阻拆掉 导线直接 那么这样所有的复位点都已经和sb连通了 再把wb芯片上的复位脚全部往上翘 再焊回原位 毕竟它还是供电芯片 不能少

开机试验了 哇 惊喜 点亮了 所有复位都正常 且复位电压稳定 没有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跑系统 所有设备正常 pci网卡也工作了 哈哈 今天当了一回主板设计员 再说一下 这个主板NB是845D 小南桥 居然能稳定的跑133外频的赛扬D 呵呵 山寨制造也有优点 设计不受任何约束 看来那些名牌主板该去面壁了 搞的那么复杂华丽还不如杂牌强

网友:
用电击法(早该用这招了)用笔记本电源 调到3.3v 接触pci复位点 电流猛增到2A又瞬间掉到0 同时闻到一股焦味 再嗅一嗅 焦味是从AGP夹缝中的一个芯片传出来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288-1-1.html ...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
这样修主板是不是有点恐怖了

你的复位电路研究好的~!

网友:
楼主犯了错。很少有PCI复位跟 IO一起的!!!

电击法不建议使用。呵呵其实你可以把那芯片的复位脚去掉。将BIOS的复位飞线到PCI槽即可!~~轻松解决!

网友:
呵呵,还能这样搞啊,以后试试!

网友:
赫赫有名的WB1601,应该去认识一下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高手有办法

网友:
楼主犯了错。很少有PCI复位跟 IO一起的!!!

电击法不建议使用。呵呵其实你可以把那芯片的复位脚去掉。将BIOS的复位飞线到PCI槽即可!~~轻松解决!
引用 网友B:

如果先跑线是不是就可以跑到此芯片?

网友:
哇,还有如此修复位电路的。高

网友:
复位电路都是高手修的,郁闷

网友:
楼主好牛逼  这样也可以复位  强啊

网友:
哈哈用电击法是个好发明

网友(2010-03-01):
复位线很好跑噢。跑到南桥边上。拿刀一切。不就知是南桥拉低的。还是另有原因了。。楼主心急啦。

网友(2010-11-25):
看了这帖子以后修板的思路真的开阔了许多!方法总是人想出的!

网友:
真是高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