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不能正常触发预热南桥能触发~!

楼主(2010-01-20):
    同行送来一不知什么牌子的笔记本主板。板子上有ASUS 的标记 不能正常触发 预热南桥可以开机 一切正常。冷后又是同样不能开机。测试发现不开机时32C68 晶振 两脚对地电压分别为 0.26  0.16  左右  正常后 为 0.4  0.09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望高手指点~!!
南桥 是 82801GBM 的 加焊过 还是同样的故障
声明 不是认不到华硕  是不晓得装这个板子的壳壳 是哪个名下的 再发没技术含量的 告你灌水~!

网友:
晕,大哥,这是华硕,不会你不认识吧

网友:
我觉得楼主故意在开玩笑吧,呵呵

从坐应该可以的。

网友:
要么就要重做
要么就是焊点坏了

网友:
个人觉的南桥性能不良或者桥焊盘已经脱离或者氧化,先重新做一次吧,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南桥拿下来看看,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什么叫预热南桥,怎么预热?
不就是供电部行吗

网友:
玩笑开大了吧,加焊不行,就是焊点氧化太重了,重做一下南桥,还是不行就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最好重新做下桥吧。

网友:
南桥受潮?可以先烘烤一晚试试。
不行就先换晶振和电容。然后就是重植一下南桥。再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你按着南桥试了吗?如果行的话建议你重植个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