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迈拓80G

楼主(2010-01-20):
前天收了一批迈拓80G 今天准备发货买走的  把一个硬盘用酒精洗了一下
没洗电路板  就洗了表面 后来就认不到盘了
电机供电正常 无异响  MHDD也认不到  PC3000(免卡的)也认不到
电路板上无发烫芯片

网友:
板子拆开看看下面的触点是不是有氧化

网友:
肯定掉什么东西了!

网友:
不是有好多吗!换个一样的电路板上去试试!

网友:
酒精带污物从呼吸孔进去了吧?

网友:
有什么解决方法不

网友:
擦一下就行了,还洗呢.加热干燥一下试试吧.

网友:
现在这盘到底是什么状态
盘能转不?不能转检查电路板
如果能转,需要接上3000诊断一下

网友:
同意3楼,洗的时候摸到PCB,把上面的什么小电阻或电容之类的碰掉了。

网友:
应该是洗掉了有些电子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