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黄灯

楼主(2010-01-20):
联想显示器通电3秒绿灯变黄灯黑屏,在绿转黄期间测G1负高压-74V左右.G1电压5V(不正常)(电源开关管G极有2V电压,D极电压很高数字表测显示1).同时在亮绿灯时显示器没有看见任何字,就是按调节开关什么也没有.绿转黄期间灯丝点亮,(没有无信号输入)黄灯后灯丝灭,然后一直黄灯状态。

黄灯后测的
UC3842
1角1.2V  8角5V
2角2。5  7角15V
3角0     6角0V
4角2。0  5角0V

网友:
楼主应先接假载测电源次级输出电压正常否

网友:
黄灯亮,电源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闪烁的话,查下有没有过流保护。不闪烁接下信号看灯有没有变绿。
没有在查总线和视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