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故障

楼主(2010-01-20):
一块华硕M2N68主板,插上独显可以开机  测试卡跑码正常,就是显示器不亮,显示器也不提示没有插数据线。显卡是好的,已经在别的机器上测试了。
把独显拿下来用集成显卡显示器可以点亮。插独显的时候把显示器数据线接到集成显卡上也不亮。问一下应该如何维修。

网友:
用手压桥看看  一般是桥虚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北桥问题,你可以加焊一下北桥,不行的话,只有更换北桥了

网友:
北桥和显卡之间通讯有问题,藕合电容有没有掉了的!金手指接触是不是好,还有是这样的板桥容易空焊!

网友:
感谢各位指点  我试试看

网友:
北桥到pci-e的通道有问题,打一下耦合电容的对地阻值。显示器亮绿灯说明H.V正常可以pci-e的供电正常。只有数据不对了,lz仔细测一下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