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nMaker4850扫描仪扫描不正常

楼主(2010-01-20):
开机运行扫描就成这样的的效果,不管放不放稿扫描都一样。请问是不是扫描头坏了还是主控的问题啊 ?

网友:
你看一下扫描时灯管亮不。如果亮,应该是需要校正了。不过我没有这个程序。一起找。

网友:
LZ把扫描仪复位下,试试看行不行?  如果不行送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 能帮我找到吗?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