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第一屏要密码

楼主(2010-01-20):
最近接了两台机器  都是开机第一屏要密码,不过都修好了。想问一下是什么密码。怎么解决?

网友:
刷BIOS 或清空COMS了吧

网友:
这不能算问题了 ,请清CMOS跳线或电池放电
如果是品牌机,主板有跳线,跳成不检测密码

网友:
楼上说的品牌机主板有跳线,跳成不检测密码。请指点一下是哪个跳线。

网友:
打开机箱。找到主板上的CMOS电池,再在附近找到一个跳线(有二到三根针脚,关于图,那就请网上去找找CMOS跳线图吧)。如果有两根,短接它,五至十秒即可。如果有三根针,那么有两根上有跳线帽,(假设为1  2    3)这三根,如果12是用跳线帽接在一起的,请拨下路线帽,插在23上,五至十秒后,插回12针脚。
注整个过程请楼主把电源关闭,拨下主机的电源线!切记。

网友:
这不能算问题了 ,请清CMOS跳线或电池放电
如果是品牌机,主板有跳线,跳成不检测密码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这个问题. 有二种. 第一种:COMS密码.另外一种装软路由器电脑,也会有个密码.   COMS密码清楚:CMOS跳线或电池放电主板有跳线. 软路由密码清楚: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机上有电池,拿下来过八秒再装回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