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不开机

楼主(2010-01-20):
这机子是在出用这时候出现声卡自动丢失 然后在恢复系统是出现黑屏          电流跑0.9A左右      就不动了   怎么回事呀!   请教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是  9300 的

网友:
用手将显卡压一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声卡自动丢失?没声音吗,还是不人声卡了,如果是不认声卡,那我觉得南桥的可能行打点,你可以压下开机,看是否能显示,不行就用示波器打下波确定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同学,SL400这种机器很不好修理的
建议修理步骤如下:
1、先将主板上面的音频转换卡卸下来
2、将bios放电
3、将键盘支架上面连接指示灯以及音量按键的两个线缆拔掉,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开机
4、测量usb接口时候有电流
5、显卡加压

网友:
还没有修过了!

网友:
呵呵,慢了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