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亮度偏暗 亮度调节不规则.

楼主(2010-01-20):
亮度偏暗,高压板,屏都代换过.     在BIOS里有个亮度调节里面有8个档位    调节1--2时亮度会升高...2----3时变化不大.    3----4时变暗.4---5----6没有变化.
6--7亮度升高.7--8亮度变暗.        2和7档最亮.但屏还是有点偏暗感觉对比度不足.屏有点灰暗.   4---5----6和8档最暗.   谁手里有这样的机子啊,看看这种调节是正常的吗,  这种机子调节是搞高压板还是直接调节屏的啊,..  如不正常这种问题是IO坏还是北桥啊.高压板和屏供电都是正常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屏是原装的么?

网友:
有台也是14.1的本本要换屏,把DELL的屏放在这台上面很亮.   调节都不规则.电路一定有问题就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这种问题个人认为IO的可能些大一点,

网友:
高手指点,高压板换过,因该不是控制高压板的.这种是那几个信号来控制亮度的啊,是直接控制屏的吗.兄弟们帮忙啊,手头没有IO换啊,  是IO还是北桥坏啊,

网友:
这好像在论坛看过这种现象,记得是换了屏亮度控制的小三极管就好了,查查看

网友:
错了。是屏的线路板上面的一块IC要记得换

8个脚,一边4个接地,另外一遍1脚接3.3
3.4pin接屏线的红信号旁边的线

网友:
就是DELL屏上的码片,最好测一下面片2根SM总线是否有波形,如果有的话只能证明IC是好的,最好能刷一下程序!

网友:
兄弟屏都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会暗啊,

网友:
还有那个信号是控制亮度的,高手指点啊,是控制高压板还是直接控制屏啊,

网友:
屏新的码片不一样啊,把原屏的码片换回去啊

网友:
这是因为换了屏没有把码片换过来的原因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换了新的屏要把原屏幕的码片拆过来。

网友:
把它原屏的码片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DELL  的屏都有程序的,刷在EEPROM 8脚芯片里,换屏的时候如果不刷程序的话就会出现亮度不可调之类的故障,我们可以把旧屏的码片焊下来换到新屏上就OK了(换的时候要注意哦,新手别把屏搞坏了),还一个方法就是把旧屏的程序用编程器刷出来,然后再刷到新屏里(不过这个码片很小,我没有这种座,我是直接用通用屏线来连接码片和编程器的,屏线的一头插到屏上,另一头剪掉只留线,把线焊道到任意一转接座上,插到编程器上就OK了)
推荐楼主换个码片(记得刷上程序哦)或重刷遍程序试试

网友:
要换屏上的码片,不过小心一点屏的排线,不要折出亮线来

网友:
DELL 机器换屏要换屏数据的,你换下DELL的数据,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
亮度偏暗,高压板,屏都代换过
叫换码片的各位大哥仔细读读  怎么会是码片问题呢  他说亮度偏暗,高压板,屏都换过啦。那就证明之前的屏也是亮度不能调节,偏暗问题。他才换的屏而已。现在只能说明一点。楼主前面一块屏你试过灯管没有。看灯管有没有管。如果灯管是好的。后面换的屏,如果也屏暗的话再换码片并不多

网友:
灯管是应该考虑的,高压板的嫌疑也不小,码片也该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