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

楼主(2010-01-20):
接到一台三星R25的机子,开机出现三星的LOG,,,,然后黑屏。。。。

  拆开以后没怎么动,在试机,好啦,进系统,拷机一下午都没得事。。。。。。

今天早上,开机,故障又出现的,出现LOG,然后黑屏。。。。。。。

  准备加焊显卡,大家有没的其他的建议

网友:
外接能亮吗?内存这些有没有试过

网友:
外接不能亮,,,,,
  昨天进系统什么的都可以,内存我觉得问题不大。。。。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换内存试试,先别动桥

网友:
先换一下CPU 内存 不行,用示波器打下波确定下,再考虑做桥

网友:
是的,,我先换CPU和内存,试试,再搞桥

网友:
结果怎么样,先用替换法我感觉是正确的

网友:
可能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跑卡,就跑下码
感觉是显卡引起  没显卡就北桥 R25没修到过

网友:
期待楼主检修的结果,上面说的都很全面了,维修还是由简到繁比较实际,在不能准确判断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