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跳线```

楼主(2010-01-20):
昨天接一块AUSUAM2的主板,开机复位灯常亮```检查供电都正常```IO换过,桥也加焊了```就是复位长亮,最后我放弃了,给我师傅了,师傅上手清了下CMOS就好了```我郁闷,CMOS跳线为什么会引起复位长亮呢

网友:
不好意思,马虎了,是ASUS

网友:
COMS跳线不对,南桥是没供电的,南桥没供电你觉得复位线路会产生吗?
  CMOS条线为南桥内部的CMOS线路供电

网友:
跳线是跳对的```只是清了下就好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知道有时候清除CMOS是可以解决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这个跳线容易被忽略

网友:
没个重点```谁能给我解释下